技嘉945独立主板反复重启 。。。火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09-20):
今天接到一片技嘉945主板,开机几秒或几分不定重启,有时还点不亮,有时到快到进系统就重启,请有修到过
的大哥指点一下,小弟万分感谢。
点不亮

网友:
电源换过吗。确定主板问题?

网友:
先换个电源试,

网友:
电源是OK的,确定是主板问题,

网友:
这只能排查了,先看散热做好没有,还有进下安全模式能不能进!都不行的话,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了!

网友:
问题太多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