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华擎n68-s 风扇一转就关机

楼主(2011-09-20):
一块华擎n68-s 的单桥主板 故障现象:按下开机键 风扇转几圈就停了 指示灯灭 取下CPU  内存单独点主板可以开机诊断卡+12 +5 +3.3 -12V均正常 测CPU供电 为1.16V 内存供电 为1.8v  装上CPU不装内存 故障依旧 更换CPU还是同样故障
主电源管理芯片为L6713A  VID0~VID6打阻值未发现短路、断路 测PG信号引脚到ATX电源插座8脚阻值为无穷大 因为手上没有图纸不知道此处是否正常
小弟新手 请给位前辈指教此故障维修思路  小弟自当不胜感激!

网友:
确定cpu供电部份没有短路的话可以烧烧板摸一下有没有发烫的元件,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是主板因为某元件短路而出现电路保护动作,电源管理芯片如果有替换的先换了看看

网友:
加焊桥试试吧。

网友:
换换CPU 供电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