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联想高压板上的高压电容7C184J 250V是多大容量的?

楼主(2011-09-20):
大家好,菜鸟一只,请问联想高压板上的高压电容7C184J 250V是多大容量的?用275V 0.22微法替换没什么问题吧??这个电容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准确测出好坏吗?谢谢.
联想

网友:
184J=180000PF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,测好了找一个一样 的不就好了吗

网友:
谢谢二楼的兄弟,184J=180000PF
应该是个0.18微法的,是吧.我用了之前说的275V 0.22微法的代用了.换上了.暂时看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大点容量就该没有问题的,开久点试试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