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300W电源没有电压输出,求维修思路

楼主(2011-09-20):
一开始,测辅助电压有5V,然后测绿线没有电压,测TL494供电,有12V,测基准电压没有输出,换上新的494.绿线就有有3.2V。再测494 4脚电压有高电平,短接绿黑,4脚变为低电平。但主电源没有电压输出,求接下来的维修思路。

网友:
期待高手给思路,学习一下啊

网友:
短接绿黑线 如果494  8  11脚有电平变化 检查推动管  主开关管。

网友:
494  8  11脚有电平变化 检查推动管  住开关管。

网友:
494的8脚和11脚电压测下,短接绿黑看能拉低不!~如果能拉低,该是开关管13009那块的问题!

网友:
查开关管的基极电容性能?4.7~10微法50伏吧。

网友:
推动开关管查一查

网友:
是不是问题出在初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