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帮忙分析下笔记本电路图

楼主(2011-09-20):
这是一台神舟上网本的开机电路控制图,我想问的是C556这个点的电压,我插适配器的时候为2.5V左右,当插上电池时此脚电压为10V左右,这是为什么,如果我断开R593这个电阻时,D63就能正常输出10V左右的电压,我在想如果下面的电路有问题的话,那么插入电池时也应该是2.5左右呀,中间只隔有一个电阻R593,不置于把电压拉到这么低呀,电阻测过阻值正常的。这样导致插电池时开关电压为4V左右,插适配器时开关电压只有1.5V左右,这样,用电池还能触发,用适配器根本就不能触发。

网友:
顺便发个图纸给大家,有需要的可以下载机器型号为神舟Q130W,主板号为E110 MB D1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啊

网友:
插电池开关电压为R573R590分压4V 是正常。插适配器时D56场馆导通,C556对地电阻大约为R573R590串联后与R589并联(忽略后级)是三点几K,C556电压为R593的10K与对地三点几K分压是2.5V也算正常。开关处R573R590还要分压为1.5v左右也正常。这是个人的愚见!!!!!

网友:
插电池开关电压为R573R590分压4V 是正常。插适配器时D56场馆导通,C556对地电阻大约为R573R590串联后与R589并联(忽略后级)是三点几K,C556电压为R593的10K与对地三点几K分压是2.5V也算正常。开关处R573R590还要分压为1.5v左右也正常。这是个人的愚见!!!!!
照你这样说的话,那按开机之后,由于后级场管电压偏低,导致不能导通,然后开机信号不能被拉低而无法触发呀.

网友:
在不断开R593的时候R593和D63之间的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接电池是10V经R573,R590与R589,R594并联分压算得4。23几伏属正常(后级并联的不计),开关处在R590处分压算得应是1。35几伏。个人胡想哈

网友:
我想是不是这样哦?开机低电平是由-PWRSW 去EC,它是D57导通形成的,当开机键不按时D56是导通的,R594处的电压为0,按下开机键时反到D56不通了,结果R594上就有电压了,通过R578使D57导通

网友:
在不断开R593的时候R593和D63之间的电压是多少?

在不断开R593和时候R593和D63之间的电压为9V左右,而且只要插上电池可以开机,但是关不了机,一按开关强制关机后马上要自动开机了.

网友:
笔记本我也想学啊

网友:
这个机子现在修的最后结果是开机必须得借助电池才能触发,开机后拨掉电池也行,用电池也能正常使用,都修了几天了,给人家了,不想搞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