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 UG7M-P 全板场效应管电压不对

楼主(2011-09-20):
双敏 UG7M-P   先头掉电 是CPU供电上官 全部击穿  换上 后 可以加点 但是 不跑码  量电压   有进入 没有输出和控制

网友:
    其几天也碰到一样的板子,最后是还电源管理好的!

网友A:
    我老师在旁边说的,原先我是想刷BIOS的,后来上网找不到这官网,老师过来一看就叫我先换电源管理,我说这电压什么的都正常怎么还要换,由于是老师只好听他的,后来还真好了!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呃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老师在旁边说的,原先我是想刷BIOS的,后来上网找不到这官网,老师过来一看就叫我先换电源管理,我说 ...

  我说的 是 电压 都不正常      要先换那个电源管理

网友:
电源那里管子替换试试,基本电源那里管子差不多都是25V 30A就可以替换,D字开头的

网友:
先换CPU的管理电源模块

网友:
学习了,经验积累

网友:
看看内存 桥供电正常不  不正常应先把内存 桥的供电修上来。
cpu有输入 但没控制那估计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你可以换下试试

网友:
CPU  座子旁边的 电源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