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极管mbrf20100CT可以代换SB10100FCT吗?

楼主(2011-09-20):
液晶显示器电源板12V区,二极管mbrf20100CT可以代换SB10100FCT吗?二者的参数是怎样的?求高手解答!

网友:
20100CT是20A/100V     10100FCT是10A/100V

网友:
两只都是常用型号的快恢复二极管,可以大代小。其实,废弃PC电源里的12V整流管就完全可以用于液晶12V端整流维修代换。

网友:
多谢楼上两位回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