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420开机不亮

楼主(2011-09-20):
待机电流0.01A,开机后跳亮到0.295-0.48-0.44,开机不亮,三灯,数字灯常亮,另外两灯同时闪,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论坛里没有人修过这机子吗?

网友:
慢慢查呗 你看工作条件撒

网友:
加焊下网卡看看? D600 好像有这个情况?

网友:
先看看所有电压都出来没有 这机子以修道过南桥坏的多

网友:
2个灯同时闪,内存有可能,

网友:
会不会是BIOS问题

网友:
查内存相关电路吧 好像是不过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