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75的主板不跑码!

楼主(2011-09-20):
    一块775的主板不跑代码 2代的内存 又1.8的内存供电 北桥也有供电 可是内存的3.3v的电压到北桥的系统管理总线没有3.3的电压 而且都到地了!然后把北桥散热片打开 测量北桥上的电容很多都短路 多大阻止也只有十欧左右! 这是北桥坏了吗?请高手指点……

网友:
看啊!有阻止就么坏啊

网友:
按照你说的 北桥就 差不 多 坏了

网友:
我也是修了好多这样的,好多都没有好哦

网友:
把那些管子拆下来量下.不一定是.

网友A:
供电,时钟,复位

不跑码,你得反着一步步查回去,不能动不动就怀疑桥

网友B:
北桥上的电容短路?你是怎么测的?直接表笔测电容两端吗?

网友:
标笔两端的阻止是多少?要是差小于3的话,桥基本算是挂啦!

网友:
阻值为10桥不一定坏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北桥上的电容短路?你是怎么测的?直接表笔测电容两端吗?

系,冇错,一般都系拱测的。你都在松柏路口做布好多年了,生意还好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系,冇错,一般都系拱测的。你都在松柏路口做布好多年了,生意还好吧

你记错了吧?我今年才开始做,那间是信诺

网友D:
排除供电短路  那可能你的桥是坏了

网友:
南桥坏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供电,时钟,复位

不跑码,你得反着一步步查回去,不能动不动就怀疑桥

我从供电3.3v那里直接搭线到内存3.3那里 现在代码为E0 不知为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排除供电短路  那可能你的桥是坏了

我从供电3.3v那里直接搭线到内存3.3那里 现在代码为E0 不知为什么 bios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从供电3.3v那里直接搭线到内存3.3那里 现在代码为E0 不知为什么

E0内存不过,你最好还是看型号找资料,把内存供电修好再说,不要轻易就飞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从供电3.3v那里直接搭线到内存3.3那里 现在代码为E0 不知为什么

内存有1.8供电好不好!先就已经声明了的!

网友:
先刷BIOS 这种北桥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报废了……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