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显卡问题

楼主(2011-09-20):
LA-4111P的主板,显卡是集成的,北桥是RS780MN,故障现象一开始是烧CPU,后来加焊了CPU 核心供电和+CPU_CORE_NB几个大电感,各个场管,更换CPU供电芯片后可以正常显示,用WINPE可进系统认到显卡驱动,但是安装系统时只要是加载显卡驱动就会黑屏,或者白屏,或者死机。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,操作软件也没有问题,北桥的供电,和CPU供电都查过,电压波形也正常,CPU供电和北桥供电的330固态电容也换过,更换北桥后故障仍旧存在,正常运行时电流在2.0A左右,黑屏电流在1.2左右。
想请教下大家,碰到这种机器有没有思路,或者检测方法

网友:
驱动程序不对!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很多个这样的问题,大多都是驱动兼容引起的!

网友:
像北桥啊....

网友:
一般都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A:
官网里面的显卡驱动也不兼容的话,那么有可能就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B:
换个显卡啊,试一试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显卡啊,试一试了。

已经换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官网里面的显卡驱动也不兼容的话,那么有可能就是显卡的问题了

显卡已经更换过了

网友:
我感觉是驱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