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货,驱动板问题

楼主(2011-09-20):
日本,I-O DATA,  开机花屏,确定是驱动板问题,

网友:
用点屏套件试下。。看看。中驱动板还是屏。

网友:
应该屏的问题吧

网友:
好像是AOC代工的,这种现像一般是屏坏了

网友:
上通用板试试,说不定是屏哦,到时候叫客人换就行啦

网友:
这种花屏应该是屏IC的问题

网友:
可能是屏 慎重考虑

网友:
我这还有一台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!

网友:
这个烙铁拖焊看看有效果不

网友:
屏的问题吧

网友:
肯定是电路板问题?为什么肯定?

我看多半屏坏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屏吧,都出道道了....

网友:
應是屏的問題

网友:
屏地问题

网友:
看这条线宽度明显是屏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