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 17寸液晶 电源板E59670 输出电压。

楼主(2011-09-20):
求:联想LXM 17寸液晶 电源板E59670各线的  输出电压 以及电路图! 总共6根线  2根一组接地、另2根红一组,不知道多少V,还有另外俩根灰、黑 不知道电压多少。被累劈过 全部电压都低了,6根线的电压都是0V ,谁修过这板子 请提供一下 各线的供电或电路图,非常谢谢!

补充内容 (2011-9-29 12:01):
经过几天的周折,终于修好了.......
第一:三级管8N60C,短路,没有完全直通,还有点阻值,更换
第二:跟着线路来到光耦817D更换。
第三:再跑到输出线一组5V,一组接地然后到一个三级稳压管431 击穿 阻值变小 更换。

最后插电开机测试电压: 一组输出:5V 另一组接地  DIM:3.3    SW:0-3.3V(关机0V,开机3.3V)电压一切正常,插上屏线,灯管。开机一切显示正常。

补充内容 (2011-9-29 12:02):
图片详情看11楼。

网友:
一般电源管理芯片,开关管坏

网友:
答非所问。

网友:
一个一个来查咯,先测大滤波电容正常不,不正常查桥堆,正常查电源IC,查开关管,再不行到淘宝淘个一样的来,再再不行叫客人换机,省点心!!呵

网友:
到底是不是搞维修的呢???提问的问题很白...实在不行就送专业维修点了...

网友:
17寸,应该就是12V和5V,还有一个是开机电压,是驱动板过来的

网友:
你看一下输出脚的电容是多少V的。要是25V的。上通用板试一下不亮也不会坏。实在不行就上淘宝看一下,有的卖会标出电压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只要 输出电压,我想拿通用板 改。

送出的电压是5V的,接地的,还有亮度控制跟,高压开启

网友:
提的问题不对的,修液晶电源不是这样修的,参加远程培训应该能学会的。反正我是基本学会了。那几根线作用是什么?接地,5或12v给驱动板供电,on/off信号,adj亮度调节,后两个是驱动板控制高压板的信号,前两个是电源板给驱动板供电。你把电源部分修出来了,电压自己就出来了。 另外补充下,知道电源高压板原理了,维修是不需要电路图的。修这个一般都不用电路图的。

网友:
我知道通用电源板是 5V跟12V 还有回路、接地,但是不清楚 驱动板那根线是 接5V那根接12V 。所以才问看看谁有这型号的板 说一下这几根线的正常供电分别是什么 就行了。

网友:
联想LXM 17寸液晶 电源板E59670   被雷袭击过 输出电压为0V。
经过几天的周折,终于修好了.......
第一:三级管8N60C,短路,没有完全直通,还有点阻值,更换
第二:跟着线路来到光耦817D更换。
第三:再跑到输出线一组5V,一组接地然后到一个三级稳压管431 击穿 阻值变小 更换。

最后插电开机测试电压: 一组输出:5V 另一组接地  DIM:3.3    SW:0-3.3V(关机0V,开机3.3V)电压一切正常,插上屏线,灯管。开机一切显示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