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945GZM看看这是啥故障,诊断卡上的灯一闪一闪的

楼主(2011-09-20):
同行送来一块GA945GZM的主板,刚开始客户说是不过内存,过一会变成主板保护了。同行走后测量了各供电的阻值,无短路现象;上电试机,还是保护;拔掉小电源还是保护。以前修过这样的板子。内存供电部分容易坏。把内存供电芯片U86,还有两个MOS管拆掉后试机;可以开机了,但时新的问题出现了,诊断卡上的灯一闪一闪的。把原来的U86芯片装回去还是一闪一闪的。这是什么问题呢?强制上电后也没有那个元件发热,灯不闪。怀疑是IO坏;因为没有这个型号的IO没办法代换。先发个图片给大家看看。

网友:
权限低发不了图片。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不好。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,也是灯闪,现在还在一边放着呢。

网友:
先看下各路供电在待机下正常不.不怎么像IO的问提

网友:
诊断卡的灯全部一闪一闪的么?
那样的话。。IO的可能性很大哦。。。

网友:
你的灯是怎么闪的?
饼哥讲过
有的945板子,复位隔几秒闪一次为正常,查不跑码的其它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