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T51不开机

楼主(2011-09-20):
接修两台T51机器.其中一台待机0.05A (正常),一台待机0.09A
0.05检测确认是通病,ATI显卡故障,重做BGA搞定.
另一台觉得待机0.09偏高,测得有待机电压3.3V 5V.郁闷了,按开关后,电流跳到0.4A,过几S后又回到了0.9A,估计是那里短路了.
测几个公共点对地阻值都正常.烧机也没摸到芯片发烫.({:soso__11607137300094305405_4:})
没办法继续下去了,请各位给个思路.{:soso__194880458957543347_3:})

网友:
换一个南桥应该就会OK啦!!~

网友:
具体测了,发现只有1.05V短路了. 其它5V,3.3,1.5都正常,估计不是南桥就是北桥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