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0465R电源管理芯片 能代换三星T190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吗?

楼主(2011-09-20):
三星显示器T190 是pwm芯片和开关管集成在一块的,现在怀疑它坏了..想找个代换
在商城上看见有 “DM0465R电源管理芯” 是用在三星943NW电源板上的.. 不知道在T190上的可以用不..
请高手指点..

网友:
你怀疑它坏了?那它上面写的什么?别告诉我你没拆,你也没说什么故障测试过什么,别人好难答的

网友:
查一下脚位定义不就知道了嘛

网友:
型号一样就能用,你的T90上是什么型号?

网友:
不能。10字节超级补丁。

网友:
dm0465.0565等都是运用十分广泛的单片开关电源集成电路,你查一下相关资料就知道了,彩电开关电源里也有好多型号在使用。

网友:
看一下引脚定义不就知道了,你都没说T90上具体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T190 的型号是 09N03     到哪去查它的引脚定义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