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花了一个小时修好的1代512M内存,不为赚钱,只为技术,大家顶起啊

楼主(2011-09-20):
平时修内存,最多10分钟一条,这条花了我一个多小时,不为赚钱,只为技术!
一条单面APACER的内存,512M的,由于最近1代的内存比较少,而且此内存坏的比较多,所以就搞了一些一代单面的内存来修。一代双面的颗粒老化比较厉害,修好了,还会坏的。上自己的测试平台,用RSTPRO测试,测试结果为后面四颗全红,前面四颗正常。以前老大说过,这种问题,只能一个个的替换,于是就把后边四颗用好的颗粒一个个的代换,换完一颗测试一颗,结果是后边四颗全部用好的换完了,最后还是老样子,后边四颗全红。内存颗粒如果是地址线空焊,会造成这个颗粒全红,如果是地址线短路,会造成整条内存全红。颗粒全换了,还是全红,就只是板的问题了。如果板子的地址线有短路,会造成全部颗粒全红,而不是后边四颗全红。脑子一转,前边四颗的地址线,和后边四颗的地址线有断线,造成后边四颗的地址线全部空焊,应该就是这个问题。哈哈,拿第一颗的地址线跟最好一颗的地址线来打值,结果打到一根地址线不通的,就是这根地址线断线了,造成后边四颗全红,简单,补线,测试OK。此内存修好了!大家一定要给加分啊

网友(点评):
你这分有点多啊 该散散了 .....

网友:
要是 DDR2 DDR3 我看你还敢不前面四颗正常。以前老大说过,这种问题,只能一个个的替换,于是就把后边四颗用好的颗粒一个个的代换,换完一颗测试一颗,结果是后边四颗全部用好的换完了,最后还是老样子,后边四颗全红。内存颗粒如果是地址线空焊,会造

DDR1 你可以这样搞。 DDR2 DDR3 这样够戗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有你老大 怎么这样教这个办法你修理。 悲剧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没有什么好更好的方法大家分享一下啊

网友:
高手内在也能修啊.

网友:
道长,你有好办法说一下啊!有技术大家分享一下,不要整天卖关子

网友:
我用r.s.t怎么就测不出来了,网上说用好的带坏的但我的就是带不起来???

网友:
好技术啊,录入大脑

网友:
配上图就好了

网友:
用M86 会更准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