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幕显示红色

楼主(2011-09-20):
  修到一块945的主板。
  加电测试,正常跑码。
  可是当显示的时候我却发现,显示的字体居然是红色的。
  可是这块主板是集成显卡啊,怎么还会出现偏色的情况呢???

        求解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是什么945的? VGA接口有问题不  量1.2.3 阻止对比  顺着电路下去有没有一个14脚芯片,有的话还来试试看 有时候阻止对了缺色就是14脚的问题,还有的信号来了不显也有可能是那个芯片挂了 好久没修板了 记得是个什么F什么08的芯片 然后看看北桥阻止对么。知道的就这些了

网友:
应该就是缺色了,同意楼上说法

网友:
不了一个信号.

网友:
应该是VGA接口虚了然后缺色了

网友:
谢谢,你的解答很具体。
我会试着按照你的方法维修的。
再有不会的,希望你不吝赐教!!!

网友:
变色与14脚芯片无关 14脚芯片是负责行场信号的 你要做的是打RGB三基色的阻值 哪条线路不正常跑哪条 都是直通北桥的 测量有问题这条线路的电感 电阻 电容 如果正常 加焊北桥(北桥虚焊几率最大 要是我就先加焊了北桥再跑RGB 因为我有BGA 而且能熟练操作 几乎是烤不挂桥的 哈哈)

网友:
查1.2.3脚RGB信号,取下75欧电阻打值500左右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忙
现在问题已经找到,是因为接口的第2、3脚虚焊引起的,加焊以后就正常了
和大家分享一下一点点小心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