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46A BIOS加密,怎么破解,还是有初始密码???

楼主(2011-09-20):
联想昭阳E46A  BIOS加密,怎么破解,还是有初始密码???现在加XP加不进去,用安装版加蓝屏,0000007B

网友:
刷BIOS程序啊

网友:
不知所云  密码OR蓝屏

网友:
楼主 问题请想好怎么表达啊! 不然怎么回答啊 BIOS 密码 你都进不去  如果BIOS锁定不能装系统  会有很多方法的  有的是不能装XP 的

网友:
BIOS密码和蓝屏有什么关系,不过联想的BIOS密码一般都是放电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