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943NW 无信号 红屏

楼主(2011-09-20):
求高手们帮忙!驱动板主芯片SE717M-LF 板号bn41-00877a  有两个存储芯片 分别是MX25L1005MC S24CS0
问题刚开始是红屏,可以显示,现在刷了论坛上面几个程序都不行 ,并且刷回备份的居然只有菜单显示接信号没反应。
1 刷25导致开不了机插电没任何反应
2 只刷24导致现在无信号了,或者菜单变形,两个一起刷就是插电没任何反应,
求助该怎么办?

网友:
上通用板试试先,看是那块出问题了

网友:
ls19mynkbb/xsf 惠州产的

网友:
我修过,是换驱动板的,还没有写数据写好过。

网友:
我建议还是买一个驱动板吧,三星的程序不好刷,而且有可能芯片也坏了

网友:
费了好大口舌才让客户同意改驱动板,哎 一改按键就不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