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73开机黄灯,黑屏

楼主(2011-09-20):
联想l173开机黄灯,电源板电源输出正常。单加高压板故障不变。黄灯黑屏。应该主控板问题。修散件有可能吗。
黑屏

网友:
外接灯管试过没有?还有的显示器不接信号也黑屏。我怀疑是高压保护。

网友:
驱动板有没有出高压开启信号

网友:
一开机应该蓝灯,屏显待机后才黄灯。

网友:
开机黄灯 没信号输入吧 驱动板没坏? 信号线有没有有断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