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本本插USB就闪屏

楼主(2011-09-20):
如题,一HP的老本本了,型号记不住了。具体就是不插USB正常使用,插上就是闪屏,暗屏。。。求解!!!!小弟感激不尽!

网友A:
USB电路时不是有问题日

网友:
USB供电是不是有个IC的那种?

网友:
查USB供电电路

网友:
把USB清理干净吧,

网友:
usb 对地短吗

网友B:
现在的笔记本供电都怪怪的.看看USB波形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USB供电对地短了吧

没有,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笔记本供电都怪怪的.看看USB波形..

不会看波形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电路时不是有问题日

电路应该是么问题的,

网友D:
插上USB看看供电什么的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插上USB看看供电什么的正常吗?

供电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E:
查一下USB电路吧

网友:
供电吃不消了吧,呵呵

网友F:
有短路吧,排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短路吧,排一下

没有呀 哥。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短路 估计是那颗滤波电容不良

网友:
所有接口都是如此吗,USB模块坏了吧。查不出问题的话建议直接换南桥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查一下USB电路吧
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估计是USB电路,好好查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