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5不显示~

楼主(2011-09-20):
HP CQ45 不显示马灯跑41~ 问一下老手们知道哪里的问题吗?

网友(点评):
很喜欢楼主的头像

网友(点评):
我师兄修了台HP 515,用电池开机跑40 41,用适配器开机没事的机器,听他说,好象是电流不够带不起负载,后面换了个保隔电路中的MOS好了,但具体是哪个,没说,希望对你有用。

网友:
刷个BIOS资料 试试

网友:
电流到多少了?代码也要和电流结合起来看才好判断故障。

网友:
外显有没有?要试一下
CQ45的屏线爱坏,最好备一些

网友:
跑到最后一步了,电流1.4左右,以前有刷BIOS好的,不过这个刷了没好

网友:
若是AMD CPU,换CPU看一下啊

网友:
应该不是U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