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原装品牌机开机进系统倒不了桌面

楼主(2011-09-20):
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戴尔品牌机一台,一开机到快要进系统的那个滚动条那里就不前进了,就不停的滚动,等一个小时还是一样进不了系统,显卡、内存、硬盘都换了并且重新分区ghost系统,ghost完之后到解压的哪一步同样到滚动条那里不停的滚动。请问一下大家到底是什么故障啊?

网友:
我感觉有点像是南桥的问题,你试试能进PE不。如果不能就是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情况我也遇到过 主板问题 南桥芯片虚焊了

网友:
都换了,应该是主板问题了,

网友:
看PE能进不,能晕换个纯净版装下

网友:
看PE能进不 能进 给主板放电 在试试

网友:
如果是GX620的话你把光驱拔掉就会好的

网友:
主板南去桥的可能性大,也有可能是cpu二级缓存坏了

网友:
南桥坏的机率很大啊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CPU的问题

网友:
南桥空焊。

网友A:
电源换没??????????

网友:
散热怎么样?

网友:
散热也没有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换没??????????

没有换,电源可能有问题吗/

网友:
AMD的U的话  还有可能是CPU问题

网友:
去除外围设备试试,,不行就加焊SB

网友(2014-06-06):
应该是驱动问题,把系统尤其是Ghost版本的系统的集成驱动不要用,看看能不能通的过。

网友:
接外部接口的设备都拆了看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