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裸板上电到0.43掉0 后不能触发!!!

楼主(2011-09-20):
  求维修思路!!!裸板 无U  的

补充内容 (2011-9-21 17:42):
后来我上U了    就到0.64不掉了   我上内存  就没上去了   没上内存也是0.64   也就是说不管上没上内存都是  0.64    是内存线路故障了吗??? T40 没VGA口吗???我想外接一下看看  也没找到也

网友:
无U就保护了

网友:
{:soso__14731864527878022920_1:}上U就不掉了

网友:
装个U试一试啊。

网友:
手上暂时没U - -!
    我想买一套 啊  但是不知道哪些板支持哪些U呀

网友A:
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一点呀

网友B:
0??你的电源是三位数的吧???

网友C:
这个板子貌似不上U是不会上电的。

网友:
正常没U一般电流上不到   0.43的    最多就0.3  这个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板子貌似不上U是不会上电的。

是这样的吗   那U贵不贵  我买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0??你的电源是三位数的吧???

我的稳压直接电源是   4位的  由于我看不习惯4位的就把最后一位用黑胶布封住了      跟这个有联系, 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一点呀

就是  裸板 一张     待机0.02     没上U      然后上电  到0.43   就掉到0   不能触发看  要断开电源后才能重新触发  懂了吧???我没有思路了

网友:
不是有电压没出来就是保护了

网友:
后来我上U了    就到0.64不掉了   我上内存  就没上去了   没上内存也是0.64   也就是说不管上没上内存都是  0.64    是内存线路故障了吗??? T40 没VGA口吗???我想外接一下看看  也没找到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