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联想C466A待机电路8734A的问题。

楼主(2011-09-20):
此机无3V、5V。VL有且正常的5V。8734A的6脚有10V、8脚有2V。
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接通该电路板上的+5VALWP 输出端后极,+3VALWP、+5VALWP 就会一同消失。检量8734A各脚,只有2脚的SPOK信号 5V消失了。
只要断开+5VALWP 输出后极,+3VALWP、+5VALWP 都会正常产生。且8734A的第二脚SPOK 的5V又正常了。
翻了半天图纸,这个SPOK信号通过电阻PR49接至VL拉高了。好象也没接其它地方,又或者图纸没标全???
哪位给指点一下,这个信号不会是来至传说中的南桥吧????
附上该电路图,帮忙看看,我都绕晕了。

这个SPOK倒底是管什么的???它控制+3VALWP、+5VALWP  的产生?????

补充内容 (2011-9-23 16:42):
PC 49容量变小引起的,泪奔中!3V、5V输出终于搞定。胜利VC921真好用啊,在板测量电容值,绝非广告

网友:
待机5V有后继短路吧?

网友:
怕是没有,刚又试了一下,不接5V后级,,,接电源,5V出来,此时焊上后级,5V照样在。。。。
焊上后级插入电源,3V、5V都不会出。。。。。晕死我了。。。。怕还是8734A周围电路的原因吧。

此机进过水,原本无VL,修出VL后就成这样了。。

网友:
可以考虑换下8734

网友:
SPOK是8734输出的电源好信号,有可能还是后级有轻微短路,造成8734保护而无输出,当然也不会有PG信号输出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没错,是往外输出的电源好信号,芯片保护了当然不会输出POWERGOOD了。

网友:
只接+3V输出,待机0.05南桥微有热量。按开机键居然有点反应,不过电流很小。

南桥和+5V有什么关系????我单独供电+5V,一丝电流都没有。

网友A:
待机电流明显大了,而且南桥待机时也不应有热量,楼主考虑换南桥吧。貌似有的电源芯片3V5V是有开启顺序,可以设置为3V或5V哪个先出来。

网友:
后面有轻微短路的 尤其是进水机。

网友:
你看是不是B+后继短路呢。

网友:
待机电压产生的开启信号是SHDN#,2脚是一个电源好信号,采取的是漏开路输出模式,也就是说你的3 5V正常以后,2脚会将漏级悬空,通过上拉电阻拉至一个高电平,去通知南桥待机电压已经正常,这个信号是待机芯片发的,不是南桥发出的,你这种一会儿有PG,一会儿没PG的,还进过水,很有可能是后级某个元件被腐蚀了,拿放大镜仔细照吧,主要是反馈回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电流明显大了,而且南桥待机时也不应有热量,楼主考虑换南桥吧。貌似有的电源芯片3V5V是有开启顺序,可 ...

这个芯片的两种待机是同时出来的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后及有轻微的短路,待机电流明显有点高   可以考虑南桥

网友:
时有时没有PG 还是因为5v.3v的不稳定 应该查他们的后继电路 进水的地方多看看

网友:
我看还是换个南桥看看吧

网友:
应该是有地方小元件腐蚀了,要仔细看

网友B:
哈!!奶奶个熊的,居然是个小电容引起的,图中PC49,8734A 的 5V反馈电容变小了。
今天闲着没事,翻出我的胜利VC921,在线测量这些电容,吓,一量就给我逮到一个坏家伙,图纸中标为100NF,实际测量只有1NF了,拿着万用表在烂板上量了半天找到一颗100NF的换之,3V、5V终于正常了。
VC921真的很好用啊!!!泪奔中,绝不是广告!!!

网友:
有短路,烧一下。

网友:
因果关系说反了,是3V和5V正常后才有PG,没有了3V和5V肯定没有PG!不过楼主最后查到是PC49也不容易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!!奶奶个熊的,居然是个小电容引起的,图中PC49,8734A 的 5V反馈电容变小了。
今天闲着没事,翻出我的 ...

楼主,那个PC49不是反馈电容,是5V BST的升压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