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z07笔记本不定时掉电!很揪心!

楼主(2011-09-20):
一客户送来一台Gateway z07笔记本,刚来的时候是开机进系统,滚动条第二个就掉电,属于二修机器

拆开,发现修过两处,客户说问题没有解决。根据经验,首先加焊全部的供电,故障依旧,换CPU供电,还是一样。换南桥,还真好了,装起来测试一天,没有问题。通知客户取机,第四天,客户又回来了,说还是自动关机,使用一会就自动关机。我心想是不是温度高了,还是没有安装好。等下班静下心来,系统里面发现温度也不高,CPU:48-52度,AMD的CPU这个温度很正常啊。真想不出来问题。最后下决心干北桥(集成显卡),也还是一样,没有办法,重新定了一个全新的北桥回来(买家发的是测试的,偏要说是全新的),安装上去,装机起来测试,看了两天的电影(整2天时间),没有问题,通知客户取机器。结果又回来了,还是说自动关机,我测试了30分钟,确实是掉了2次。  最后和客户沟通好,让机器修在这里多检测几天,好了再通知。 剩下来的时间,就是换了全新的南桥,也还是一样。
      无意间,开机,手碰到了时钟芯片,立刻就掉电了,反复试,都掉电(时钟型号:951462AGLF),换了芯片还是一样,实在想不明白什么原因,开机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量下时钟供电 的电感  阻止 还是不是0欧姆。

网友:
对地阻值:334,

网友:
你是怀疑,始终供电电感有问题?,是0欧。对地334
附图

图2中的R188,视乎是缺件,不知道与这个有没有关联

网友:
座子虚汗了吧 加焊看看

网友A:
换主板,修到这地步没什么意思了。

网友(2011-11-01):
我也正在吸引一台奶牛的 Z07  不过是集成的  我在1.2V电压处和1.8V处 各加了一个1000微法的 电容 目前已经测试了一个小时 没有掉电了   之前是 开网页 连开几个网页就掉电

网友:
nahlj -5
悠澜客 -10 继续灌

网友(2011-09-20):
引用 网友A:
换主板,修到这地步没什么意思了。

买不到主板

网友:
怀疑是不是掉件最好的方法是找个图纸来看看

网友:
我也接了一个这样的机器,我看了你发的图片,时钟IC旁对了没有掉件

网友:
主要检查U座子和桥内存供电

网友:
楼主,您问题解决没? - -重蹈您的覆辙。。什么玩意都干了,问题依旧   求解~~~~·

网友B:
这机子我也修到了 和楼主一样换了不少元件  其实关键问题就是CPU供电只有一相在工作  楼主可以查查看 CPU有二相供电 但只有其中一相MOS管G极有控制电压 另一组没有 我换了CPU管理芯片也没有用 实在搞不懂 后来想换主板 在淘宝上发现有人有此解决方法 确实有效   维修后交客户到现在都没在出现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子我也修到了 和楼主一样换了不少元件  其实关键问题就是CPU供电只有一相在工作  楼主可以查查看 CPU有 ...

在淘宝上有此解决方法? 可以指点一二不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子我也修到了 和楼主一样换了不少元件  其实关键问题就是CPU供电只有一相在工作  楼主可以查查看 CPU有 ...

大哥你也太不厚道了吧。有方法也不与我大家一起分享

网友:
淘宝链接发给我了,50块钱一份 你要不要?-

网友:
我晕倒这么叼啊!!!~是一个小问题吗!!!~淘宝是怎么样说的啊!!!~就算了淘交易也要知道是怎么找啊!!!~是直接找有没有主板卖吗!!!~

网友:
晕死- -! 没买,自己研究吧   Gateway NV40 Z07 主板 电路图纸 不定时掉电维修 淘宝搜这个就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哥你也太不厚道了吧。有方法也不与我大家一起分享

唉 我也是花钱买的哦

网友D:
CPU座子,,试一下

网友:
我勒个去, 你花钱不可以分享下? 我花50快钱买了个 是温控芯片第6脚翘起来

可我这么做还是会掉电 NND

网友:
这种不定时掉电很是头痛,楼主修好了一定要说下啊

网友:
*脏话*,我也有块这样子的鸟板,修了我好久了,一直没有接到过一样的板,我这板是三修板了,刚接手差不多主要的IC就没有一个好的,现在故障是触发掉电,这鬼板的图纸上谈兵根本就查不出有没有缺件,哪位好心人传几天高清的正反面主板的照片上来看看

网友:
是不是你买了就不可以发出来共享下,那你平时在这里看帖子别人是不是都该收你费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一定要说下啊

网友:
会否是空焊引起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PU座子,,试一下

你可以在这里卖赚点金币啊`~~

网友(2011-11-01):
掉电好像成为通病了,这里有一台以为是显卡问题,过进度条就掉电。

网友:
GATEWAY Z07机子 我今天再修 你说时钟旁边R187是空的 但R188是有的 2个电阻换错位置了。

网友:
你们机器的充电电压正常吗?正常的电压是多少,这个本的电池是快充的吗?

网友:
这板子先加焊座子试下吧 可能性很大的 这板应该可以交换的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也修这么一台机器,头疼啊,该加焊的都加焊了,还是一样,准备动桥了,你的机器修好了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