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源问题

楼主(2011-09-20):
笔记本原机电源是16v3.36a电源坏,换个19v3.42a能不能用?正负极一样。

网友:
最好不要用,不过勉强还是可以的但对机子不好啊

网友:
不能最好用 原电压替换

网友:
既然是搞维修的,何不将电源拆开,将电压调成16V!

网友:
是想能用就先用个几天等货到再换回原装的。

网友:
笔记本是ibm t20,不知道这本电源部分电容耐压多少?

网友:
用不成吧???高了三伏保护隔离可能不会给后级供电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用是能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。

网友:
最好不要用哦 ,不巧会冒烟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