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621Y,雷击不开机

楼主(2011-09-20):
一台方正的R621Y,被 雷击不开机,一开始接下的时候是大短路,一接辅助电源直接亮CC的红灯。
拆机排查后击穿了个MOS管,换了以后有待机了
可是还是不开机,换南桥换网卡芯片,都换了一遍过去,还是没用

大家能帮我看一下吗?现在一开机网卡芯片超烫然后两秒就掉电了,电流在1.2-1.4A。量了附近的电容也没有二极体值偏低的,都有80-90 ,这样再查下去,要查哪儿,大家能给个思路吗?

网友:
网卡拆掉
断开所有VDD33的分支

网友:
网卡摘掉再测,看电流

网友:
网卡摘掉的话,电流上到1A,然后就没有动作了

网友:
上假负载查查啊?看看U没有工作

网友:
这些机器还是比较老火

网友:
问题多多哦

网友:
把网卡的MAC地址芯片拆掉试试,上次遇到一台明基的也是被雷击,换南桥网卡不跑码,结果把地址芯片取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