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独显 不加电维修

楼主(2011-09-20):
客户送来一台IBM t61 状态是不加电 待机电压正常 按开关没反应 。让小弟把机器拆开后目测 无进水腐蚀痕迹,考虑是否BIOS保护导致的,拔下COMS电池 接电 机器上电开机了,接好COMS电池 键盘在开机无反应。考虑是不是键盘坏了 直接短接接口19脚 还是不触发 。 上万用表测 19脚电压 20V, 测U28 32脚为 3.3V 正常来说不应该这样啊。仔细目测主板 发现 U70的位置上没有芯片 找点位图 发现 上面原来是有个芯片的 ,找料板拆下一颗,装上。机器触发正常。维修完毕

补充内容 (2011-9-21 18:56):
19脚20V的原因是扩展坞接口处有腐蚀没发现 20V跑到19脚里了 清理完毕好的 忘了说了

网友:
你这台是别人修过了的吧

网友:
键盘19脚20V  不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