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X6110 请教

楼主(2011-09-20):
HP NX6110不上内存跑E0,上内存跑D1BF,请教是什么问题?内存的地址线 数据线查过了,VREF SPD VCC查过了。请大侠们指点!谢谢
问题

网友:
D1BF是不是内存不过呀?难道要做北桥吗?总觉得做北桥有点太冒然了

网友:
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!先谢谢啦!!

网友:
BIOS 南桥,很多时候不过内存是南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