短路与微短路的区别?

楼主(2011-09-20):
菜鸟问一下,什么是微短路,它与短路的区别是什么

网友:
阻值大小区分,微短路就是阻值大一些

网友:
都是短路,一个完全击穿,一个是没有完全击穿

网友:
短路还有阻值的啊

网友:
对地阻值不同,比如正常阻值是500,如果阻值变成400并且不工作了,就是微短。如果阻值只有50,并且不工作了,那就是短路!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真好!

网友:
原来短路还分两种啊,学习了。

网友:
学习中!打阻值还得自己积累啊

网友:
去论坛找找

网友:
学习了 原来短路还分2种哈

网友(2012-08-21):
短路分为大短,中短,小短和微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