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不过内存C1~07循环跑码的维修!

楼主(2011-09-20):
今天接到一块主板,升技的ABIT BD7III ,主板是845的主板,比较旧的啦。症状开机不显示,上诊断卡循环跑C1-C3-D3-01-02-07(这个有点记不住了)。搜论坛已经有很多人修过同样的问题啦,1、COM口芯片 2、IO 3、BIOS 4、时钟 5北桥。先简后繁的原则,先拆除了COM口芯片,故障依旧,想刷BIOS才发现原来我那编程器是RF910 USB不支持  PMC PM49F004T。升级到RF1800可以刷,但要加300元,真是坑爹!无奈只能在料板上拆个IO下来换喽:

换IO后还是这样,很失望呢!再在论坛找了很久,看到有技术小组的说了一句这样的话:查一下IO CLKIN与PCICLK电压有没有正常  电压正常换IO
下了W8362HF-AW的PDF,找到了IO 的18#为CLKIN,21#为PCICLK。

打对地阻都为470,上电量电压18#没电压,21# 为1.06V,看来问题就在18#这里,跑线路,
18#连着一个33欧的电阻进了时钟芯片,33欧电阻没坏,看来时钟芯片坏了呢。找遍了料板都找不到同型号的芯片,只能作罢。
后来,突发奇想,它们的对地值相同,能否把21#的电压或信号信号引到18#呢?我直接飞了根铜线过去,一试果然不再循环跑码了,一路跑到亮机为止,真是太神奇了。

开机有显示了:

用神仙水刷洗干净IO上面的助焊剂。

网友(点评):
这招早有人用过了,呵呵

网友(点评):
IO的18和21两脚的时钟,一个是48M,一个是32M,怎么通用,这样也能修复?

网友:
呵呵,楼主,挺胆大的!牛!

网友:
都是时钟信号,不知道搂主这个板子的PCI槽能用吗?

网友:
呵呵,楼主,挺胆大的!就不怕把io废啦啊?

网友:
楼主真的很有才啊,这样都行,有机会我也试一下!

网友:
人才,无师自通呀

网友(点评):
还知道,在电阻靠近时钟芯片的那端去点连线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,楼主威武

网友:
有才。自学成才

网友:
C1-01-02-07 IO相关

网友:
楼主太有创意了,要是我不敢随便把线接到别的芯片上

网友:
楼主修板有创意。

网友:
高手 有想法

网友:
lz胆子真大,有创意

网友:
牛啊,真是没想到

网友:
LZ 听妞B 的 学习了

网友:
确实是高手呀!顶

网友:
敢想 敢干 ,这样的旧版也是可以拿来搞下实验

网友:
我用的洗板水那气味真是太冲了。看楼主的洗的那么干净,用的什么?(我是新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