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板北桥供电芯片常烧

楼主(2011-09-20):
有块AMD3的映泰板  CPU不工作 换了北桥供电芯片 可以开机使用 了     用不了多久客户又拿来返修 检查发现那个芯片有坏 了    如此反复3次 了  望大侠指教  (有独立显卡)

网友:
应该北桥问题

网友:
桥有点“微短路”     或者外围电路不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短路的问题,建议更换北桥芯片

网友:
我以为是显卡功率过大的问题

网友:
还换块板吧,修多不好,自己修就继续.

网友:
我感觉未必是显卡或者北桥之类的,如果是是这些问题一般会烧上下管,而不会烧IC,建议使用示波器测下官D级的方波是否规整,如果有杂乱,肯定会烧IC,你可以重点查一下IC的BOOT引脚和IC到上下管G级的限流电阻

网友:
我们这边没有示波器啊

网友(2013-07-23):
修疑难杂症还是要用到示波器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