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2500问题求教

楼主(2011-09-20):
接手一台HP DV2500,开始的情况是不触发,拆机后,先按通病搞了一回,就是加焊了显卡芯片和显存。现在的情况是,一插上外接电源,整机的所有灯都亮,CPU风扇转一下就停,郁闷了。
于是用上478的笔记本假负载,发现CPU没有核心电压,郁闷中的郁闷。。
我在想是不是什么地方保护了或是其它情况。
请师傅们指点一二!!
主要是求维修思路和主要测试点,图片稍后补上!

网友:
唉,真是乱搞啊,不触发不关显卡、显存事啊,建议你先到基地学习。

网友:
第一场遇到不触发加焊显卡的,上电的时候看电流了吗。

网友:
先看看是不是雷击,要不然,换个南桥说不定就好了,对了,你去下bios电池,会自动开机不呢?待机3,5有没呢?不触发,压根不关显卡的事啊,除非显卡严重短了,要不然,先不要弄显卡!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嘿嘿嘿。。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都!
你能搞定吗?

待机是否正常、有无3、5V、BIOS芯片是否虚焊、IO芯片是否虚焊或损坏(不过这机器待机正常3、5V都有不触发IO坏的机率大些)。

网友C:
杀猪捅屁股,楼主是典型的笔记本杀手啊!  建议你先装了CPU 再测测各个供电  ,没有CPU 供电的话 就找了图纸看芯片的工作条件,再杀一会就离报废不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是否正常、有无3、5V、BIOS芯片是否虚焊、IO芯片是否虚焊或损坏(不过这机器待机正常3、5V都有不触 ...

太谢谢你了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杀猪捅屁股,楼主是典型的笔记本杀手啊!  建议你先装了CPU 再测测各个供电  ,没有CPU 供电的话 就找了图纸 ...

哈哈哈。。。

淘一个主板搞定,270块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杀猪捅屁股,楼主是典型的笔记本杀手啊!  建议你先装了CPU 再测测各个供电  ,没有CPU 供电的话 就找了图纸 ...

版主,杀猪杀屁股,各有各的杀法,哈哈哈。。。

杀猪能杀屁股的人,是奇人,虽不一定是能人,嘿嘿嘿。。

版主,你杀猪那会,是杀那里呀?

网友:
简直牛人,不触发就干显卡,不要以为显卡容易坏的机器就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不开机关显卡毛事。查也从待机。开机电路查起咯。最直接有关开机的就是ec sb 啦怎么搞到显卡那去了。有点不懂

网友:
待机正不正常呀 3V 5V 上电电流到哪

网友:
不触发 你干显卡?哥
电压都没查么

网友:
不是每一台机子都跟显卡有关系。

网友:
板子卖么?
我收购
80元
QQ:2755855
我刚好有个板子,桥挂了
你的是965,刚好

网友:
新手路过~~~~

本本波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哈。。。

淘一个主板搞定,270块!

赚到钱为 目的  不管用什么方法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