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雅HP860不开机求助

楼主(2011-09-20):
直接说测量结果
IO  供电正常,LID_EC#高电平3.3正常,ACIN高电平,DNBSWON#高电平正常,开机键电压正常,按开机键,待机无变化0.008,RSMRST#已经发出,但是IO没有接收到SUSB#,SUSC#,IO晶振已经起震,测量南桥供电正常,RTCVCC正常,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肯定SB挂了,测量IO的SUSB,SUSC对地正常,求各位大虾帮忙确认下, 不想误杀SB .

网友:
从你的测量结果来看是南桥坏了!但你可以测usb接口,pci接口ad线的阻值判断一下南桥,也要查下信号线有开路呀!然后做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