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买了个数字示波器 不太会用 请高手指点几个问题

楼主(2011-09-20):
买了一个200M的 安泰信的ADS1202CL+
以前一直没用过示波器 这次买来想自已学习学习
有几个地方请教一下:
1、笔记本主板在测量时我是应该选 “直流”还是“交流”测试? 用的是X1的这档  X10的不知可不可以用  一般修笔记本应该用哪一档?
2、我选“直流”时量主板3.3V  5V电源处电容正极发现量出的结果要稍高于万用表量出的结果 比如说2.5V 我用示波器量出是2.8V 波形是一根直线   用万用表量是2.56V   示波器量的结果不准好象 不知道这个正常不正常
3、找了片正常的主板开机 量南桥边上的晶振32K的这个  用“直流”量出二个脚的波形也是直线  我认为应该是不会是直线吧 电压一个480MV 一个860MV

当然刚开始学习 很多功能都不太会用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 不胜感激!

网友(点评):
测量的时候要接地 测得时候要按自动键 每次都要按

网友:
虚心求教 还望高手指点迷津!

网友:
我也刚买了一个 还在摸索中 只把使用功能看懂 诶! 真的是学无止尽啊

网友:
晶振是否起振用示波器怎么看呢?

网友:
楼主有米啊,花了多少钱买的?淘宝报价3k左右。

网友:
好东西,应该好好学习,网上应该有教程的.

网友:
楼主能问出问题已经离成功不远了
就差一个明白人指点一下了
呵呵
想想当初的我张嘴都不知道该问些什么
没有人帮
废话不多说
我无私一把吧
1、笔记本主板在测量时我是应该选 “直流”还是“交流”测试? 用的是X1的这档  X10的不知可不可以用  一般修笔记本应该用哪一档?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452439
回答:用直流 X10
         交流:可以通过交流 屏蔽直流
      直流:可以通过直流 也可以通过交流
            维修笔记本 一般用直流档
      X1:此档相对于x10示波器内阻更小
          测晶振时必须选用X10档
          其它一般可以用X1档
          但我的习惯都是用X10档

未完 待续

网友:
楼主多少银子拿下的 网上报价一般2600 靠谱吗

网友:
LZ多少米买的,我也想买一个。

网友:
没有说明书的吗?

网友(2011-10-20):
是的 主要我没打自动 所以没看到波形 后来按了一下自动就可以出来波形了 晶振的波形是个正玄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