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线屏 或者 带点屏

楼主(2011-09-20):
要两块  带线 带点都可以, 要求14。1 或者 15.6 我想改成显示器

网友:
什么价格明盘

网友:
我现在有块屏,不稳定,有时一切正常,有时分上中下层层变淡,但图像还是正常的.现在使用正常中要吗,120出了.

网友:
晕啊,还有要这样屏的,我把这样的屏都抡了,哭

网友:
不好意思!我这儿正好有两块,一块石14.1一块石15.6要的联系我13651513747

网友A:
买去装好试机用的吧,随便找个换下来的闪屏门不就好了

网友:
我有个14.1的宽屏,点在左上角,不过有点大,有个指甲盖那么大,能要吗?

网友B:
17正屏   配件全上  带线 不带壳 120  包邮你只需要 准备个变压就可以...+10 可以给变压.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7正屏   配件全上  带线 不带壳 120  包邮你只需要 准备个变压就可以...+10 可以给变压.0

上图 上淘宝

网友:
我有100多片,你什么价?TEL:1895266616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去装好试机用的吧,随便找个换下来的闪屏门不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