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显卡板大短路维修

楼主(2011-09-20):
机型:ACER 4710
故障:插入显卡板大短路

用手触摸得知是上图左上角电源部分短路
左上角两个MOS管取了也同样
电源管理芯片在背面(共16脚4边4脚正方形,因为板子在门市上面忘记型号了,高手你知道的)
已确定是背面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热量
因为就它最热
直到热了一大片

请问下背面的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怎样查短路
谢谢

补充内容 (2011-9-21 09:42):
补充下电源芯片是ISL6269A
图纸在15楼

补充内容 (2011-9-21 13:35):
已解决
电容短路

网友A:
大短路要先确定是电容短还是mos管短,这样修起来才不用大片的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是我就直接在供电处接个小电压 烧机

请问是接在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上吗?我查过图纸是1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大短路要先确定是电容短还是mos管短,这样修起来才不用大片的拆

请问是直接用表找0欧的吗?

网友:
你看一下显卡供电吗,给个0.8V到1V左右的电压,把电流表电流限一下,有短路一下就烧出来了

网友D:
直接往电感上加电就行了

网友E:
这个好是恒基4520的把。。。可以把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拆了再看还会不会短路。。再一个一个装回去。。这款显卡好多修死的。。。

网友:
你先看哈是不是有节点,如果有就断开看看。断开了方便判断是显卡还是供电短路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直接往电感上加电就行了

就加在左上角那个小电感上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好是恒基4520的把。。。可以把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拆了再看还会不会短路。。再一个一个装回去。。这款显 ...

不是说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了会烧吗

网友:
左上角也没几个东西可以短路的,无非就电容  MOS PWM 二极管,另外还有个电阻,不过估计这个十年难得一遇可以忽略不计。  就一个一个的拆,拆完了还短就是板夹层了。

网友:
这个显卡不好修  修死好几个了

网友:
图纸在这

网友:
这显卡是加焊后短了?   这样的话会不会是显卡挂了

网友:
最好把桥取下来测还有不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一般是电容短路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是直接用表找0欧的吗?

烧机.手摸看看那里发烫.大电流.一般都是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烧机.手摸看看那里发烫.大电流.一般都是电容

或者用万用表.也能量出来.如果是电容短路的话

网友:
这块显卡我接到过,直接显卡板烧了一个洞,取下显卡,其他零件,基本上都取掉,还是短路,最后网上发了快显卡板回来

网友:
修好没有,烧出来了吗

网友:
你先看看是不是电容好友场管啊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们
短路问题搞定了
就是电容短路

网友:
大短路一般都是 电容哈 兄弟

网友:
还是找到短路的点。烧鸡吧!

网友:
如果是加焊后短路的话,显卡会不会挂了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加在左上角那个小电感上吗?
你测下哪个电感对地阻值是短路的就往哪个电感上加电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