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议议买剪板IO好,还是全新的好!(综合考查)

楼主(2011-09-20):
    大家维修是买全新的IO,还是都买拆机剪板的!请以自己使用来说明,不要不切实际乱说,大话谁也会讲的!其实我的大话也是不小的!只是一个调查,请不要杀我!最好能谈谈切身体会!一般拆机的成本是全新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!

网友:
剪板的省钱,新的多花点钱, 想放心使用就买新的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I/O跟封装的电源管理芯片用割板的就可以,你吹工好点基本上不会出问题,不过要是割板的是个坏的那就另当别论了。不过我用了两年才用到一个坏的。像MS-几的和APD3180之类的最好是要新的

网友(点评):
对。我也很少发现剪板IO坏的,只要没动过的都好

网友:
换的最多的IO是IT8705,都是剪板的坏得不多,ADP系列的确实坏得多呀

网友:
还是买新的吧,I/O也不算贵,用着放心啊

网友:
焊工过关,剪板没问题!
一般焊坏了,本来是焊工不行。却怪芯片不好。唉。我替芯片鸣冤!

网友:
什么叫剪板的I/O啊

网友:
剪板的便宜!技嘉的,因特尔!买新的……

网友:
减半的便宜哦,新的要买的多便宜,买1 2个很贵的

网友:
笔记本应该也包括在内吧

网友:
新的好啊,剪的不能保证是好的,新的最少能让人放心

网友:
我这用的都是华强发的剪板I/O,坏的很少。

网友:
用了那么多个,只发现两个坏了。像饼哥说的可能自己焊工不过关吧!

网友:
按个人习惯买

网友:
到现在为止好多朋友还是买二手剪板的占多数啊!下边大家再议!

网友:
个人认为,剪板IC还是可信的。

网友:
我们一直以来用剪板的!基本上没有什么坏的!虽然有新的,但是为了降低成本,我一直遵循先用料板再用新的的原则!

网友:
买拆机剪板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都是买新的用,除非买不到新的
没办法,才买拆机用!
这个有点碰运气了
之前买了拆机的用 ,有能用的,也有不能用的  有几次用到拆机的 把故障都扩大化了;很郁闷;
感觉花钱买来了垃圾一样;

网友:
我喜欢剪板的.那个一般坏的不多.

网友:
肯定是剪板的啊。便宜。坏的很少。我很少用全新的。现在修个板挣不了几个钱,搞全新的太贵了

网友:
不考虑价格,新的当然好,不过只要元件是好的,剪板的更划算

网友:
3块一个,10个里面难得碰到个坏的。我买新的干嘛?再说一块旧主板就值五十块。花那十几快买新的划得来么,客户只管修好能用。多的钱可是自己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