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1-09-20):
投影仪灯泡电阻是多少?
灯炮坏了该怎么测试了,有谁知道.可以测下电阻的大小,或开路通路来断吗
投影仪

网友:
好像投影机灯泡属高压气体放电灯,要用专用镇流器才能点亮,测试,用电阻档是测不到的

网友:
好的,谢谢
一直都以为是用万用表就可以

网友:
量不出吧!!!

网友:
卤素的就可以量出来,如果类似于疝气之类的就无法量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