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雅HP860不开机求助

楼主(2011-09-20):
直接说测量结果
IO  供电正常,LID_EC#高电平3.3正常,ACIN高电平,DNBSWON#高电平正常,开机键电压正常,按开机键,待机无变化0.008,RSMRST#已经发出,但是IO没有接收到SUSB#,SUSC#,IO晶振已经起震,测量南桥供电正常,RTCVCC正常,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肯定SB挂了,测量IO的SUSB,SUSC对地正常,求各位大虾帮忙确认下, 不想误杀SB .

网友:
SUSC   如果没有被拉低的话  就干桥吧。 不过建议在干桥前 最好 刷一下bios。 说不定有奇迹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