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7G6P笔记本加电不显?

楼主(2011-09-20):
今收到客户的sony笔记本,测试电流上到0.2就不动了,心想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吧,拆本然后测量只有3V.5V出来了。别的电压都没出,只好先测量 U10的MAX8743的条件,经查V+:19V  .VCC 5V.VDD5V BST1:5V BST2:5V REF:2v ON1和ON2都是3V,上管控制没有,下管5V的控制,心想条件应该都算满足了吧,换芯片找不到同型号的,网上查下和MAX1845通用。换上还是老样子,   求高手帮解答下,芯片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吗?

网友:
...这么早不会都睡了吧?

网友:
下管5V 肯定是保护了 看看有掉件没有。注意的是反馈 和。电容短路没有。。其他没有了。

网友:
我的这个是一样的情况,有没有高手修过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