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QL奇怪问题

楼主(2011-09-20):
一台主机用的是华硕P5QL主板CPU E5300,上电跑码到D1停下来掉电重启,有时跑马到C2停下来,内存换了也不行,但用CD 331 CPU可以正常点亮,没有问题,这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块,原来上的是E5200的U,坏了,后业上个E3400也不能路过去,上E2140路过去,进系统一点问题也没有,不知是什么原因,应该是不支持吧

网友:
呵呵!华硕P5QL是支Q系列的四核,你那个怎么不支持啊!你先还原BIOS,然后上假负载测试,看看主电压先!再量管子

网友:
本人怀疑是CPU供电负荷太小。大方向应该是主板CPU电路问题。看看MOS是否又坏掉

网友:
看看华硕的BIOS支持列表里面有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