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有图)方正台式电脑,主板不让超频,那位高手帮帮忙啊!

楼主(2011-09-20):
(有图)方正台式电脑,主板不让超频,那位高手帮帮忙啊!
下图是我的电脑配置,听朋友说Pentium(奔腾) 双核 E2160 能超频,看到他得电脑超了,速度提了不少,很羡慕。可我的是方正品牌的,不让超频,只有刷bios才能超,可是找到华硕官方网站根本找不到我这款板子的bios,好无奈。哪位高手能帮帮忙,给个bios(华硕 P5GC-TVM-WB1 ( 英特尔 945G - ICH7 Family ) )。

网友(点评):
哥哥,怎么看不到图啊。

网友:
重新传一下图
常规
        电脑:        方正 Founder PC 台式电脑
        操作系统:        Windows XP 专业版 ( 32位 / SP3 / DirectX 9.0c )

硬件
        处理器:        英特尔 Pentium(奔腾) 双核 E2160 @ 1.80GHz
        主板:        华硕 P5GC-TVM-WB1 ( 英特尔 945G - ICH7 Family )
        内存:        2 GB ( 记忆科技 DDR2 667MHz / 圣创雷克 DDR2 667MHz )
        主硬盘:        日立 HDP725025GLA380 ( 250 GB )
        显卡:        Nvidia GeForce 8400 SE ( 128 MB / 宝龙达 )
        显示器:        美格 PTW0770 FH980-WY ( 19.1 英寸 )
        光驱:        索尼-NEC Optiarc DVD-ROM DDU1671S DVD光驱
        声卡:        瑞昱 ALC883 @ 英特尔 82801G(ICH7) 高保真音频
        网卡:        瑞昱 RTL8139 (A/B/C/813x) Fast Ethernet Adapter / 华硕
--------360硬件大师: V2.76--------

网友:
这是主板图

网友:
这玩意是品牌机定制的主板,华硕官网肯定是没有的,你去方正电脑的官方网站去碰碰运气

网友:
这么老的板子了 还超频?

网友:
垃圾板子   超频?      唉    作孽了

网友:
P5GC看了这个板子的做工我笑了,超频,等着报销呢?

网友:
顶6楼的哥们   唉 作孽啊  我建议你去超图拉丁!!!!

网友:
硬改,不懂的直接百度,简单得很,不过你那板子这么差,估计改成333也最多给你认266

网友:
再不成, 用超頻貼吧, 就是裝在CPU與座子中間的....

网友:
實在不成, 用超頻貼吧, 就是裝在CPU底與座子中間的一片那種~~

网友:
按下面的方法,我也试过,不保证全部和长期有效
http://itbbs.pconline.com.cn/diy/10939103.html

网友:
建议楼主还是不要超 了!

网友:
到方正的官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主板的BIOS

网友(2015-03-07):
掉了吧换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