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载的文件是PHP格式看不到内容

楼主(2011-09-20):
为什么下载的文件都是PHP格式看不到内容呢~!

网友:
别用迅雷 或下载工具下载    鼠标放在地址上 点右键  目标另存为

网友A:
同意二楼的看法, 或者你换一个下载软件试试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意二楼的看法, 或者你换一个下载软件试试看。

也谢谢你~!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