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P无待机电压3.3V和5V

楼主(2011-09-20):
一台T42P,待机电流0.003A,测无待机电压3.3V和5V,7脚和28脚无开启信号,
查开启信号是一个VCC5M_ON,是由PMH4发出的VCC5M_ON_PMH4经过R866来的,测R866正常阻值10K,
再查PMH4的工作条件,查供电VCC3SW正常3.3V,
32脚-PWRSHUTDOWN有3.3V,46脚SWPWRG有3.3V,17脚-SHUTDOWN2有3.3V,73脚-EXTPWR是0V,
示波器打25脚和26脚都没波形,C325换过,PMH4换过2个,请教下,应该怎么下手修呢?没思路了!

网友:
你看看这个参考下

一. 电源适配器送来的16V电压经 10欧R413送到TB62501(U61)的
57脚和经R817送到34脚,然后通过 59脚输出3.3VSW电压,该电压
分四路:)
(1) 送到CPU背面温控检测LM266
(2) MAX1631的23脚SD#提供上拉。
(3) PMH4的 7脚,PMH4得到该电压后自身完成振荡和复位,为
下步工作做好 准备
(4) 开关SW脚8
二. 16V另一路通过Q34和Q36MOS管到公共点VINT16V,这个电压分别
送到:(1)Q76的G极,控制产生1R5M电压。(
(2)核心供电MOS上管D极以及各分组电压的上管的D极;
(3)经10电阻到1631的22脚,提供主供电。
(4)AD3806的第一脚。
三.当1631的23脚得到由U61(TB62501)的59脚送来的PWRSHUTDOWN#W
信号(此信号产生是有条件的,它与温控蕊片LM26和MAX1989发出的
SHUTDOWN#、-PWSHUTDOWN成相与关系,即在检测温度没过高情况下,
此信号无效发出的是高电平)这个时候1631就会从21脚输出5VL电压,
先经D15、C229形成升压给自己内部BST激放电路18和25脚供电,一路
经D25、C814升压后为U51(1845)内部BST激放电路25和19脚供电,
一路加至Q53G极,而S极由-EXTPWR输入为低电平,Q53导通输出
UnRegistered
-EXTPWR_PMH4到PMH4的73脚做为1631就绪检测用。
四.在PMH4得到TB62501的3.3VSW给供电后,PMH4要检测到VCC3SW有!
一定延时的3.3VSWPWRG信号,(由VCC3SW经R309、C304产生)PMH4-
就会从43 脚、76 脚分别发出VCC5M-ON-PMH4 和VCC1R8M_ON_PMH4.
VCC5M-ON-PMH4经一个R866电阻后变成VCC5M-ON到1631的7脚和28脚9
去开启3M 和5M电压。VCC1R8M_ON_PMH4通过一个R865变成VCC1R8M_ON8
通过R609到U29(1845)的11脚使其出VCC1R2M电压。
同时到U51(1845)的11脚使其输出VCC1R8M电压 ,VCC1R8M通过Q76
降压产生VCC1R5M电压 。_S4#高电平给PMH4,此时PMH4 真正处于待机状
态,等待外部开机指令
五.在南桥的RTC _WELL 和SUSPEND_WELL 电路正常工作时,发
出SLP_S3#、SLP。当按下开关产生一个电压跳变PWRSWITCH#
到PMH4 的32 脚, PMH4 得到开机命令后从42 脚输出
VIDEOCORE_PMH4 分别经R507 和R890 成为A_ON 和
VCC2R5A-ON,同时还从70脚发出B_ON_PMH4经R867变为B_ON。)
VCC2R5A _ON 和A_ON 分别到U30(1845)的11 脚和62501 的第
9 脚,1 使其产生VCC2R5A(给显卡,北桥,内存供电)和VCC3A、
VCC1R5A。)
六.B_ON 加至U30(1845)12 脚产生VCC1R25B,和62501 的122
和第8 脚,使其产生VCC3B、VCC1R5B。同时B_ON 还经Q80、
Q82、Q70 产生VCC1R2B,另加至LP3985---MIC VCC。
七.VCC2R5A 产生后与A_ON 和VCC2R5A_ON 各自经R241 、R906 变成
VIDEOCORE_ON信号加至U51(1845)的12脚,同时3A_DRV经D50提供上
拉。这时U51(1845)18和20脚输出脉冲控制Q40导通产生VIDEOCORE。
八.PMH4此时又发出B-ON控制U29(1845)产生VCCCPUIO电压,些电压
产生后U29的7脚发出PG信号VTT_PWRG给ADP3205与PMH4发出的
(VCORE_ON_PMH4与LM26发出的SD2#相与之后变成)VCORE_ON 组成控
制信号来控制ADP3205产生VCCCPUCORE电压
九.CPU 电压产生后ADP3205 会发出二个非常重要的信号,其一是15
脚发出的CLK_ENABLE 信号,它发给时钟控制芯片,通知其产生系统所
UnRegistered3 E4 P8 H% i: g! `
需工作的所有CLK 信号;其二是17脚发出的VR_PWRGD 信号,
它发给南桥,通知其系统所需要的所有电压均产生,然后南桥发出
PCIRST 通知系统的其他芯片(北桥,网卡等等)复位,北桥复位后发出
UnRegistered
CPURST 通知CPU 复位,到此所有的芯片均复位,那么CPU 就开始向
BIOS 寻址,系统开始工作.

网友:
通电瞬间有没有闪波?

网友:
已经修好了,是PMH4的25脚氧化断线造成的,从R255过孔到25脚的线路断,导致25脚和26脚无RC震荡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