★长城 BTX-300SEL-P4不定时断电,求维修思路!!

楼主(2011-09-20):
长城电源 BTX-300SEL-P4不定时断电,最长能使用3、4个小时,
断电后,按电脑启动键无反应,不通电,需把断开市电一会接上才能开机,
短接绿黑线,光驱负载,各电压非常正常,均压电阻一个变值,我把两个都换新的,故障依然
电源成色很新,几乎没有灰尘,电容没鼓包,百思不得其解
求维修思路!谢谢!

网友:
如果你所在的环境,电脑在莫名其妙断电后, 必须要将220V市电插头拔下,稍后再插回再能正常工作。但单独检查电脑配件都没有问题。

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你电脑所在的环境中,当市电电压有比较大的波动,PC的电源认为交流电电压波动过大所起的保护动作。

以上的资料也是本人在论坛中所了解到的。本人所接手的私人宾馆也有这种情况,目前也被这种情况所困惑。除非PC机的电源都有稳压保护,要不然都不好解决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解答,
电脑是正常的,一直是用长城网星3000的,每天至少都开20个小时,一直都正常的
为测试此电源,才用上,自己测试

网友:
不会有些电源带温控保护的。。看看风扇散热方面。。。如果带不动负载的话早就掉电了。。

网友:
均压电阻一个变值   大电容有问题了2个都换新的

网友:
谢谢版版,那我就换了两个电容试下,测试后再回来报告!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负载能力降低,负载正好处在临界点上。建议,按照电源功率下降的思路来修。先检查过流保护电阻变大。其次查各滤波电容容量是否减小。再查工作频率是否正确。这三步过后基本上就解决电源的所有疑难杂症。

网友:
494芯片或7500芯片不良也会引起此故障,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这样的电路.

网友:
均压电阻一个变值   大电容有问题了2个都换新的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52463-1-2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