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

楼主(2011-09-20):
七彩虹的主板芯片组不供电,其他一切正常,是不是cmos管坏了?具体是哪个?

网友:
楼主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。。

网友:
你首先要确定哪里不供电,是12V.5V.3.3V还是5VSB,3VSB,然后才能知道哪个MOS管!
再说了,不供电很多都不是MOS管引起的,MOS管也要查了以后才知道!

网友:
说的不清楚啊?看不懂啊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叫我们怎么回答你,主板上的芯片可多啦

网友:
说的太笼统了,具体一点

网友:
查主板IC芯片是否正常

网友:
有点不知所云,无从回答

网友A:
哦   谢谢!我忘了说了!是5VSB短路

网友:
各位不好意思哦!我只是一个新手来的,请多多见谅

网友:
不供电还能说是正常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哦   谢谢!我忘了说了!是5VSB短路

那你就要先了解,5VSB都有哪些地方使用得到,然后查这些点和线!一步步排查!
都是新手,大家相互交流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你就要先了解,5VSB都有哪些地方使用得到,然后查这些点和线!一步步排查!
都是新手,大家相互交流学 ...

哦   谢谢!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