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破机器,激动的想哭了

楼主(2011-09-20):
     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AGP的显卡,说是有竖纹。我拿到我机器上试了一下,能开机,但是自检完就死机了。重启死屏,我用的家里的机器试的,我儿子晚上还得看喜洋洋,所以我还得让我的破机运行起来啊。所以我换回了自己的显卡,黑屏……立刻拿掉电池,跳帽清空CMOS设置,重启依然黑屏……带电,没有清空CMOS?我立刻把电源给拔了,重启清空CMOS,然后重接电源,机器自动上电,难道短路了,那坏显卡把我的板子烧了?不会吧,没有这个道理啊。
      中午请教月神仙,没有结果,郁闷啊。自从开始学习主板维修还没有修好一块板,却把自己的板搞坏了,丢人啊……
      思考再三,不行,我不在乎一块板,可我丢不起这个人……继续维修,重头做起,问题出在哪?
那破显卡既然能显一下,就说明还没有彻底坏,再者即使是坏了,也没有发现有导致我主板短路的地方,所以还应该是我的板子或操作问题……那就重做一遍,把主板电池拿下,主板电源拔下,等待三分钟,把主板的电放的干干净净,重新清空……重新启动,哈哈,自检了,但是提示错误,要求重设BIOS,但是我的键盘好象坏,换一块,OK,能进系统了,但是自动上电还没有消失,突然想起,我以前的那坏声卡坏了,是不是它的原因。重启,立刻屏蔽了它。关机。重新上电,不自动上电了。哈哈,问题解决。郁闷了一天,晚上终于解决了,怎一个高兴了得

网友:
复位BIOS后原来的设置被清空了,原来被屏蔽的声卡又解禁了,就成了罪魁祸首了,这种情况确实容易忽略而走弯路

网友:
这是维护,还是修主板!!!

网友:
只要是有经验的都可以值得学习

网友:
这些问题有时候大家都比较容易忽略
看来还是从细节入手呀

网友:
{:soso__15842847050363004240_1:}学习的精神要有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