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开关针的两针对地阻多少算正常

楼主(2011-09-20):
主板开关针的两针对地阻多少算正常?

网友:
我的这个主板两针分别是0和1.963,这个算不算正常?

网友:
上电 看电压多少啊 这个一般不好说 有的开机排针线路 连东西 了 阻值就大点

网友:
0阻值为接地。按下开关键就会有一个高低高的电平跳变。

网友:
O欧是接地,有阻值那根针应该有3V--5V的电压。至于阻值多少。。。从来没测试过

网友:
测这个有用没吗,没测过

网友:
主板设计不同,量出来的结果就不同,只要两针脚数值不是全部为0就好

网友:
开机的二个脚。+上面会有3.3-5v的电压。-上面没有电压,一般-极到地。正极一般都到io 中间一般会有一个待机的上拉电压。有部分主板-极也会进io 多跑跑电路。看看图纸就清楚了。这二个脚只是送出一个高低高的信号。这信号一般都进io的

网友:
只要不是0就好